上位机监测智能电表智能水表的项目

楼主(2017-07-19):
请问,小弟想做一个上位机监测智能电表智能水表的项目,好几幢楼的,大约100个电表,100个水表,然后上位机实时监测,并可以给出报表和曲线图。哪位大哥能给个思路的?我一个同事说,只要用485串口转网口,用交换机直接连接到电脑上,采用modbus的协议就可以了。不用单片机,ARM或PLC。请问有懂的大哥吗?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A:
大工程哦,这是一个团队的工作量.先弄请电表,水表的输出数据格式.
再考虑采样,通讯方法.最后才是上位机数据处理,显示.

〓◆ MODBUS相关专辑 24册 72M ◆〓
〓◆ RS232/RS485/RS422 通信相关专辑 34册 187M ◆〓
〓◆ RS-232,485串口通讯相关资料汇集 ◆〓 , 2017.01.16 增补

网友B:
你同事说的对啊,写个上位机软件就行。485转232就可以。不过要弄清楚电表和水表的通信规约,有国家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