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步进电机

楼主(2017-07-19):
关于步进电机延迟大小(我指的是每拍之间的 延迟)

有的程序,延迟极限就是4ms,我想是有一定道理,我试了2ms一下,电机只是震,不转,这应该就是极限了吧??? 步进电机能不能跑的很快,像400rps

网友A:
嗯,是的,那个电机是有个参数,就是响应时间。还是什么名字,忘了。

网友B:
这个是步进电机的响应性能。

网友B:
步进电机的响应频率是步进电机响应时间的倒数,步进电机的响应时间是指在步进电机按要求的相序通电后步进电机转子受到磁场的作用力而转动,直到内部磁场再次平衡转子停止转动所用的时间

网友C:
时间短的话,那个电流都没有上去呢,没有转到位。

网友C:
这个也是步进电机的弱点。

网友D:
那个应该是跟线圈的L有关,充放电什么的。

网友:
是的,这个我以前也发现了,那垃圾步进电机,操作速度快了,只会嗡嗡嗡的响

网友E:
要做加减速,这样才能得到高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做加减速,这样才能得到高的速度

我看别人的程序,加减速也是把每拍里的延迟变变而已,请问,你的意思是这吗?

网友F:
正规的步进电机上都有这些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规的步进电机上都有这些参数的。

那些参数?

网友:
不能跑的太快,步进电机有个最大频率限制的。

网友:
主要有 8个参数。
1)、步进电机的相数:是指电机内部的线圈组数,目前常用的有两相、三相、五相步进电机。
2)、拍数:完成一个磁场周期性变化所需脉冲数或导电状态,用m表示,或指电机转过一个齿距角所需脉冲数。
3)、保持转矩:是指步进电机通电但没有转动时,定子锁住转子的力矩。
4)、步距角:对应一个脉冲信号,电机转子转过的角位移。
5)、定位转矩:电机在不通电状态下,电机转子自身的锁定力矩。
6)、失步:电机运转时运转的步数,不等于理论上的步数。
7)、失调角:转子齿轴线偏移定子齿轴线的角度,电机运转必存在失调角,由失调角产生的误差,采用细分驱动是不能解决的。
8)、运行矩频特性:电机在某种测试条件下测得运行中输出力矩与频率关系的曲线

网友G:
是不是这个步进电机跟那个直流无刷原理一样的?

网友H:
可以测试一下,看看跑到多少的时候开始失调。

网友E:
问题解决没有?

楼主:
加减速除了在每一拍加延迟还有别的办法吗?还是老样子,延迟低于3ms就不行了,就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