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ti 精致的 RS485 隔离模块

楼主(2017-07-19):
整个板 31 × 13.3 mm, 隔离 RS485, 带隔离电源, 值得参考一下
描述
TIDA-00892 参考设计提供了一个紧凑型解决方案,能够生成隔离式直流电源,同时支持隔离式 RS-485 通信。该参考设计包含一个带有集成电源的增强型数字隔离器和一个 RS-485 通信收发器。

特性
  • 小型组合解决方案(等同于 ISOW7841 器件大小)
  • 单电源解决方案(接口侧不需要单独的电源)
  • BOM 成本降低
  • 可扩展至其他全双工 RS-485 收发器

网友A:
这个模块看着挺小巧的,关键看稳定性的

楼主:
这是一个 DEMO 板,  相信功能上不会有问题.
不过稳定性, 一方面看用的器件,  TI 的器件性能应该还是可以的
另一方面, 抗干扰的防护, 我看应用时应该是需要加强的

网友B(2017-08-31):
非常的精致和紧凑哪,主要原因是采用了多功能集成的单芯片实现多个芯片完成的功能。
只是上面说的 “可扩展至其他全双工 RS-485 收发器”有点不理解
RS485 我们通常都是讲半双工的,不是么。

楼主:
楼上质疑得是, 看看下面的方框图就明白了

网友C:
不错,在做485项目呢,哈哈价格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