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定时器输入捕获中断

楼主(2017-07-19):
我用PA7口复用TIM3_CH2 做的一个输入捕获实验,程序一开始就不断进入TIM3的中断,除了第一次能清除中断标志位,后面就无法清除中断标志位。程序如下:
void Tim3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3; // 50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7,GPIO_AF_1);

        TIM_DeInit(TIM3);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65535; //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47; //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ICInitStruct.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TIM_ICInitStruct.TIM_ICFilter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TIM_ICPolarity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TIM_ICSelection = 0;
        TIM_ICInit(TIM3,&TIM_IC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2;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ITConfig(TIM3,TIM_IT_CC2 ,ENABLE);
        TIM_Cmd(TIM3,ENABLE);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CC2|TIM_IT_Update); //Çå³ýÖжϱê־λ
        if((TIM3CH2_CAPTURE_STA&0X80)==0)//»¹Î´³É¹¦²¶»ñ
        {
                if(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Òç³ö
                {
                        if(TIM3CH2_CAPTURE_STA&0X40)//ÒѾ­²¶»ñµ½¸ßµçƽÁË
                        {
                                if((TIM3CH2_CAPTURE_STA&0X3F)==0X3F)//¸ßµçƽ̫³¤ÁË
                                {
                                        TIM3CH2_CAPTURE_STA|=0X80;                //±ê¼Ç³É¹¦²¶»ñÁËÒ»´Î
                                        TIM3CH2_CAPTURE_VAL=0XFFFFFFFF;
                                        end_flag = 1;
                                }else TIM3CH2_CAPTURE_STA++;
                        }
                }
                if(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CC2) != RESET)//²¶»ñ1·¢Éú²¶»ñʼþ
                {
                        if(TIM3CH2_CAPTURE_STA&0X40)                //²¶»ñµ½Ò»¸öϽµÑØ
                        {
                                TIM3CH2_CAPTURE_STA|=0X80;                //±ê¼Ç³É¹¦²¶»ñµ½Ò»´Î¸ßµçƽÂö¿í
                          TIM3CH2_CAPTURE_VAL=TIM_GetCapture1(TIM3);//»ñÈ¡µ±Ç°µÄ²¶»ñÖµ.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3,TIM_ICPolarity_Rising); //CC1P=0 ÉèÖÃΪÉÏÉýÑØ²¶»ñ
                        }else                                                                  //»¹Î´¿ªÊ¼,µÚÒ»´Î²¶»ñÉÏÉýÑØ
                        {
                                TIM3CH2_CAPTURE_STA=0;                        //Çå¿Õ
                                TIM3CH2_CAPTURE_VAL=0;
                                TIM3CH2_CAPTURE_STA|=0X40;                //±ê¼Ç²¶»ñµ½ÁËÉÏÉýÑØ
                                TIM_Cmd(TIM3,DISABLE );         //¹Ø±Õ¶¨Ê±Æ÷5
                                 TIM_SetCounter(TIM3,0);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3,TIM_ICPolarity_Falling);                //CC1P=1 ÉèÖÃΪϽµÑز¶»ñ
                                TIM_Cmd(TIM3,ENABLE );         //ʹÄܶ¨Ê±Æ÷5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CC2|TIM_IT_Update); //Çå³ýÖжϱê־λ
}

int main(void)
{
        Tim3_Init();
        while(1)
        {
        }
}

楼主:
第一次进中断

第一次进中断

第一次可以清除中断标志位

第一次可以清除中断标志位

第二次进入中断

第二次进入中断

中断标志位无法清除

中断标志位无法清除

网友A:
定时器捕获挺有用的,前段时间写了个关于手势扫描的,用的就是定时器捕获,你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