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cs5536RTC时间在用rtc电池供电时居然会跑快了,而在V3_3NOR....

楼主(2017-07-19):
最近项目中遇到了一个BUG,南桥芯片CS5536的RTC时钟不对,在正常开机状态下,时间是对的,但是一旦关机到了rtc纽扣电池供电时,就会出现时间跑快了的情况,由于条件有限用万用表打了下发现晶振好像没有起振,猜测是由于噪声导致的时间跳动太大,希望能有大神指点下。

网友A:
没振荡还能计时么,是你的测量方法不合适,得用输入阻抗更高的工具,比如示波器X10档。至于你说的计时不准,需要你仔细排查了。

楼主(2017-09-19):
引用 网友A:
没振荡还能计时么,是你的测量方法不合适,得用输入阻抗更高的工具,比如示波器X10档。至于你说的计时不准 ...

的却是测量出了问题,没有振荡的情况下,时间会跑飞,考虑应该是引入了噪声,后期将晶振表面接地后,很神奇的发现晶振居然起振了,后期也没有出现时间跑飞的情况,产品出货了,也难以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