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 dc 耐压试验 整流二极管爆了

楼主(2017-07-19):
(无正文)

网友A:
您好。耐压测试是要求输入(L/N)短接,输出(+Vo/0V)短接,然后进行测试。如果输出端子没有短接好,那么在整流管上会形成较大的压差,则可能会出现您说的现象。希望对您分析有帮忙,如果还有问题,可以联系020-38601850-8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