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嵌入式学习的几个要点讨论

楼主(2017-07-19):
如题,这里针对嵌入式系统的应用于设计的跟大家一块讨论下的,,我先给大家引导下的,
首先,,嵌入式系统的核心是嵌入式微处理器,我们常见的就是基于ARM架构内核的MCU的

楼主:
所以现在这跟打家聊聊嵌入式处理器的特性优点的,归纳起来的主要有4点的:
1.对实时多任务有很强的支持能力,能完成多任务并且有较短的中断响应时间,从而使内部的代码和实时内核心的执行时间减少到最低限度

楼主:
2.具有功能很强的存储区保护功能。这是由于嵌入式系统的软件结构已模块化,而为了避免在软件模块之间出现错误的交叉作用,需要设计强大的存储区保护功能,同时也有利于软件诊断;
3.可扩展的处理器结构,以能最迅速地开展出满足应用的最高性能的嵌入式微处理器;
4.嵌入式微处理器必须功耗很低,尤其是用于便携式的无线及移动的计算和通信设备中靠电池供电的嵌入式系统更是如此,如需要功耗只有mW甚至μW级。

楼主:
说完这个嵌入式处理器的,就说下嵌入式操作系统的,这个跟我们常见的计算机、笔记本等应用的通用性操作系统的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首先,嵌入式系统通常是面向特定应用的嵌入式CPU与通用型的最大不同就是嵌入式CPU大多工作在为特定用户群设计的系统中,它通常都具有低功耗、体积小、集成度高等特点,能够把通用CPU中许多由板卡完成的任务集成在芯片内部,从而有利于嵌入式系统设计趋于小型化,移动能力大大增强,跟网络的耦合也越来越紧密。。。。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楼主:
其次,嵌入式系统是将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和电子技术与各个行业的具体应用相结合后的产物。这一点就决定了它必然是一个技术密集、资金密集、高度分散、不断创新的知识集成系统。

楼主:
第三,嵌入式系统的硬件和软件都必须高效率地设计,量体裁衣、去除冗余,力争在同样的硅片面积上实现更高的性能,这样才能在具体应用中对处理器的选择更具有竞争力。而且,嵌入式系统和具体应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它的升级换代也是和具体产品同步进行,因此嵌入式系统产品一旦进入市场,具有较长的生命周期。

楼主:
最重要一点的区别的哈——为了提高执行速度和系统可靠性,嵌入式系统中的软件一般都固化在存储器芯片或单片机本身中,而不是存贮于磁盘等载体中。。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是嵌入式操作系统较常用的通用性操作系统的瘦身了非常多的,可以小至几M的大小容量的。

网友A:
这方面的介绍非常到位,精辟。

网友B(2017-08-27):
低功耗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嵌入式微处理器必须功耗很低,尤其是用于便携式的无线及移动的计算和通信设备中靠电池供电的嵌入式系统更是如此,如需要功耗只有mW甚至μW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