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的timer5 和timer2 是不是有bug。

楼主(2017-07-20):
数据手册说,TIM2和TIM5是32位计数器,可是我自己测试发现ARR寄存器只要设置超过24位的数,CNT计数就会乱掉。PS 向上计数,stm32f407zet6.

网友A:
应该不会吧,毕竟407出货量很大,很多人都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吧,毕竟407出货量很大,很多人都在用

问题是我的现象就是,如果tim2和tim5d的ARR寄存器设置超过了24位数,CNT计数是乱的,小于24位数据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奇怪才跑来问一下。

网友B:
应该没问题吧,看下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的现象就是,如果tim2和tim5d的ARR寄存器设置超过了24位数,CNT计数是乱的,小于24位数据没有任 ...

你配置好寄存器后先运行一会儿,然后查看TIME硬件寄存器各个bit位是不是预期的

网友C:
是不是其他功能影响了,建议你建立一个独立的定时器工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其他功能影响了,建议你建立一个独立的定时器工程试试

就是独立功能,只有TIM2,寄存器每一个都看了的,均正常。出问题就是在ARR上,只要设置超过了24位,CNT计数就是乱的。

网友D:
数据乱了,没有一点规律吗?
应该是你配置的方式不对吧;

网友E:
我用这两个定时器做正交编码器,亲测可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独立功能,只有TIM2,寄存器每一个都看了的,均正常。出问题就是在ARR上,只要设置超过了24位,CNT计 ...

可能配置上出了问题,要不你用官方stm32cubemx工具配置TIM2试试

网友F:
ARR是16BIT不是32BIT

网友G:
估计你的代码是基于某个工程修改的,你的ARR值被局限于24位了。你直接将对应ARR的代码值修改到32位。

我刚测试了TIM2,Counter可工作在32位。

网友H:
单独测试一下定时器功能

网友I:
可见stm32cubemx 存在的意义....

网友J:
是不是配置的方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