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畸变问题

楼主(2017-07-20):
一个设备提供一个脉冲电压波形,脉冲宽度30us左右,进入我的检测电路后,原信号发生畸变.如图,绿色为不接入我系统的波形,黄色为接入后的波形,示波器都是直接测量信号输出处的波形,大家帮忙分析是什么原因。
22pf电容放在这里肯定不对,现在设备别人用着,暂时测不了。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能影响到100K前面的信号。

网友A:
似乎你看到的是噪音波形。
信号不见了。

网友B:
也不知道幅度是多少,也不知道信号发生器是什么样的输出特性,感觉是测试问题。

网友C:
不接你的电路,直接量脉冲发生设备的波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接你的电路,直接量脉冲发生设备的波形呢?

图中绿色的波形就是

网友D:
如果脉冲输出内阻很大,R2左端输入导线长或者分布电容也比较大时,就会出现楼主遇到的问题。

网友C:
设备到R2之间的线有多长?

网友E:
电路除了前后RC滤波的带宽仔细考虑下,电路功能没什么问题,有可能是测试的问题,测量时注意板子和设备的共地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F:
估计就是接地,分布电容的问题,同6楼观点

网友G:
你这个发生器给的脉冲电压频率是多少?是不是你这个前级滤波带宽设的太小把信号过滤了呢?

楼主:
经过测试,去掉C42就好了,可能是由于输入信号频率高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