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17-07-20):
我用stm8做485串口通讯,串口调试助手100ms给单片机发送一条指令,单片机反复给串口调试助手发指令,但为什么单片机发的指令到调试助手大多就成乱码了?有人遇到类似情况吗?

网友A:
可以量下单片机TX管教的波形,先看波特率对不对,再看发出的字符对不对

网友B:
乱码?发送的16进制,还是ASCII码设置不对吧

网友C:
有可能是波特率设置问题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是接收和发送好像有冲突,怀疑是不是stm8运行速度慢,发送还没完成,接收就来了,导致数据异常,你们有遇到类似情况吗

网友D(2017-09-15):
有可能是你工具的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换个工具就可以了,你可以看看16进制打印是否正确

网友E(2017-11-10):
stm8 100ms 是完全没问题的,应该是你的工具有问题,你应该设置成以16进制输出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是接收和发送好像有冲突,怀疑是不是stm8运行速度慢,发送还没完成,接收就来了,导致数据异常 ...

不论是什么单片机,支持使用串口全双工通讯的话,接收跟发送在单片机内部是两个不同的缓冲区,硬件地址已分开,所以不会存在你说的这种情况,建议还是看看调试工具以及输入输出进制数是否一致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是接收和发送好像有冲突,怀疑是不是stm8运行速度慢,发送还没完成,接收就来了,导致数据异常 ...

这个问题可以排除,时钟和波特率的问题较大

网友H:
波特率设置问题??

网友I:
是不是波特率设置的不对,还有485输出线有没有接反,数值进制有没有设置错,如果485是画在板子上的,差分信号处理的怎么样

网友J:
乱码?你可以看看初始化程序有没有问题,波特率有没有设置错,再检测下是不是电路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9-05-24):
今天突然登录看到以前的提问了,那会问题是出在了,接收和发送同时进行的原因了。

刚好也卡在了这里,完美解决乱码问题,谢谢大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