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FT232RL +MAX3082 做的USB转RS-485 求助

楼主(2017-07-20):
FT232RL +MAX3082 做的USB转RS-485
只是把USB-RS485接上,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
、发什么,就会收到什么。找了很久找不到原因,请前辈们帮忙看一下问题所在。
现象: 0 USB口电压4.98v
           1 串口发什么,收什么,一字不差
           2 去掉485芯片,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3  485芯片的TX  RX引脚并未短路
           4 更换了MAX3082   SP3485 SN65HVD72DR 三个不同牌子RS485芯片依然如此
           5 更换了两个同批次FT232RL依然如此

楼主:
自己顶一下,在线求助!

楼主:
是不是买到了假芯片啊?

网友A:
你的TX_EN和 RX_EN 是怎么控制的呢?
如果控制不好就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网友B:
换了那多芯片了还是有问题,可以排除假芯片的可能。
楼上的正解!

网友C:
地板说的对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因为FT232与485电平兼容问题,用Max485SH正常了,之前用的都是3.3v 485芯片,换了5V485芯片解决,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