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压控振荡器输出波形左右抖动

楼主(2017-07-20):
小弟用逻辑门及电阻电容配合,做了一个简单的压控振荡器,有信号输出,但将波形展开后,发现波形左右抖动厉害,一直没有找到原因。请论坛里的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振荡频率或占空比的稳定性不够,跟你的测试方法和测试设备也有关,能不能用则由稳定性不足的程度与应用要求相比决定。另外,楼主应该上图说明测试方法、结果和具体电路。

网友B:
电路都没有,咋回答。
普通逻辑门RC振荡器,本来高低电平触发门限就不是很准确的,左右抖动很正常。
就是所谓的相位误差和频率误差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荡频率或占空比的稳定性不够,跟你的测试方法和测试设备也有关,能不能用则由稳定性不足的程度与应用要求 ...

谢谢您的回答,不知道为什么,图片上传失败,我待会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都没有,咋回答。
普通逻辑门RC振荡器,本来高低电平触发门限就不是很准确的,左右抖动很正常。
就是所 ...

谢谢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不知道为什么,图片上传失败,我待会再试一下

注意使用“高级模式”,怎么进入,注意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都没有,咋回答。
普通逻辑门RC振荡器,本来高低电平触发门限就不是很准确的,左右抖动很正常。
就是所 ...

图片已上传,请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使用“高级模式”,怎么进入,注意观察。

谢谢,已经上传好了,请不吝赐教

网友B:
50US周期时,左右抖动0.25US,似乎还好。
如果是低频的VCO,考虑一下运放电路,毕竟运放的门限比CMOS电路要准确很多。
另外,加强电源滤波,RC走线避开干扰源,尽量短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控的电压必須无抖动,可外接R-C低通电路使之平滑不抖动。相对的电源电压亦然。 ...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A:
注意电容材料的选择,要用温度系数较低的NPO、C0G、X7R等材料制成的瓷介表贴电容,甚至可用温度系数更低的有机薄膜介质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电容材料的选择,要用温度系数较低的NPO、C0G、X7R等材料制成的瓷介表贴电容,甚至可用温度系数更低的 ...

谢谢,这也是一个改善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US周期时,左右抖动0.25US,似乎还好。
如果是低频的VCO,考虑一下运放电路,毕竟运放的门限比CMOS电路要 ...

这个抖动和门限电压相关吗,兄台可否说得详细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抖动和门限电压相关吗,兄台可否说得详细一些?

输出抖动,无非是噪声影响,以及门限电平本身就不确定。
电阻对电容充电和放电,电容电压在门限值附近,输出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