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天线中的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7-20):
加感,缩小天线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感,缩小天线尺寸。

谢谢,又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感,缩小天线尺寸。

请问类似这种做法的天线的长度是从电感处到天线顶部,还是从最下端到天线顶部?目前,经过测量,从电感处到天线顶部长度为2.5CM,从最底部到天线顶部为3.5C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类似这种做法的天线的长度是从电感处到天线顶部,还是从最下端到天线顶部?目前,经过测量,从电感处 ...

当然得算整体,整体不能因此缩小又有啥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