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调试usb转串口问题

楼主(2017-07-20):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研究需要把传感器的信息采集进来,经过stm32转换由usb传输进Linux系统下写的程序,正常开机状态下启动没有问题,可以成功打开设备和读取信息。但是目前需要做到开机自启动,设备就打不开了,使用了各种方法都显示打不开设备。包括/etc/profile /etc/rc.local crontab startup application等等,各位有没有相关的经历或者可行的建议呢?

网友A:
这个问题很简单,但道不可轻传,哈哈哈,开个玩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简单,但道不可轻传,哈哈哈,开个玩笑呀

你这是让我白高兴啊,代表月亮惩罚你

网友B:
linux打开串口需要root权限, 在启动时加载你的程序,你需要先自动获得root权限,然后以root权限启动程序操作串口.
在网上看到有人用: echo 你的root密码 | sudo -S 你的串口程序
没试过, 你可以试试将这行加到你的/etc/profile里面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inux打开串口需要root权限, 在启动时加载你的程序,你需要先自动获得root权限,然后以root权限启动程序操作 ...

他用的是USB不是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