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LM2576-ADJ的feedback电压

楼主(2017-07-20):
我查了好几个厂家的手册NS的摩托罗拉的TI的(当然TI收购了NS),手册上都是1.23V。用了这么多的LM2576-ADJ都没出问题,但是最近一批货我发现feedback电压竟然是1.95V。因为我们的器件都是PCB焊接厂代买,焊接厂那边给的答复是这批货不是代理商出的是什么原厂渠道搞出来的,后来焊接厂又说他们的芯片供应商保证货质量没有问题这是老型号存在这个问题是正常的。这批货从外观上来看做工很精致不像假货,从丝印上来看字很小但是不清晰并且线宽很宽不像激光刻的,感觉像是二次印刷。

网友A:
你的代工厂收了进口的钱焊的是山寨的货?

网友B:
原厂的手册, 从来没有提到 1.23V 的意外的 ADJ 芯片. 所以货应该有问题的.
至于激光, 是没有错, 但是现在激光刻字机成本已经很低了, 盗版芯片等厂家甚至作坊拥有这个设备也不是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代工厂收了进口的钱焊的是山寨的货?

是的,7.8元每片

网友A:
换。这样的代工厂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这样的代工厂不能用。

这个就得看领导的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代工厂收了进口的钱焊的是山寨的货?

是我搞错了,feedback的分压电阻这批板子上焊的是24K和10K的组合。我仔细看了一下TI手册反馈引脚近地端电阻阻值选则范围为1K-5K。我把反馈电阻改为2.4K和1K的组合工作就正常了。但是很奇怪,我在网上买的芯片即使在错误的参数下仍能正常工作。@airwill

网友B:
那就不能怪器件的问题了, 这内部基准端用作比对, 可能会有个上下拉电阻或电流源或者漏电流. 而它的特性不在手册上标出来, 可能是工艺的因素, 不同批次或许都会有些差异.
所以应该尽量按照手册推荐参数来使用, 改动的验证也是要多批次多芯片的广泛的验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