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逆变器波形不解

楼主(2017-07-20):
用N-MOS和P-MOS搭建了一个简单24v转ac220,最后输出波形如下

变压器原级线圈两端的波形如下

我怀疑波形是不是有问题?从波形上看,原级线圈两端的电压是交替互补的 ,是不应该有些点存在同时为高电平的情况,如果同时为高电平不就短路了,是不是和mos管的选型有关?
还有,逆变器的输出电压ac220V,在电路里难道不能检测这个输出是不是正常吗?还有输出的电流,能不能做成一种带反馈调整的和过流、过压保护的电路/

请大神们提供些思路和资料,不胜感激!!!!!!!!!!!

楼主:
最下面两个波形是用4个N-MOS搭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是半桥或全桥必然在切換时要有死区,否則MOS管全挂掉,您的方波不垂直就是有死区在间隔,这是正常的。 ...

您好,芯片用的是tl494,它的死区时间已经设置为最小了,直接接地了,但是220输出还是存在死区时间,波形还是如图一和图二所示,全桥我是选用N-mos和P-mos,不知道是不是和我选型有关,两种MOS管的开关频率不同?请教下大神,能不能绘制出一种正确的逆变器220v输出波形,谢谢了

网友B:
单片机输出SPWM波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