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 SYNC接口

楼主(2017-07-20):
客户要加一个3D SYNC接口,但是我现在不知道这个接口的引脚定义,请问一下有哪位大侠知道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根线分别是电源、地、同步,简单测测即可获知:先用电阻档确定地线,再用电压档测出电源线,剩下的就是信 ...

,好的,谢谢啦

网友A:
三根线分别是电源、地、同步,简单测测即可获知:先用电阻档确定地线,再用电压档测出电源线,剩下的就是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