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码屏背影

楼主(2017-07-20):
如图,我只想显示左下角那个0,但是其他地方也都有显示,存在背影,厂家的屏做的是3.3v的,然后我是用stc15驱动ht1621b,vdd是5v,vlcd也是5v,现在不清楚这个背影问题是由于什么引起的,恳请各位前辈解惑。

网友A:
尝试一下什么都别显示,看看还有没有背影。ht1621应该可以接受5V的。检查一下初始化代码。

网友B:
还是电压和屏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一下什么都别显示,看看还有没有背影。ht1621应该可以接受5V的。检查一下初始化代码。 ...

初始化后清屏,然后还是能看到背影,stc设置的是准双向口

网友C:
段码屏的偏压比参数一致不。

网友D:
VLCD电压调低到3.3V

网友E:
调节一下对比度电压试试

网友F:
供电电压过高

网友G:
肯定是电压不对了,检查一下吧

网友H(2018-08-03):
给你参考下芯片资料,VK1621B是可以完全替代HT1621B的,性价比高,性能稳定,更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