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前一段时间面试过程中的奇葩事情

楼主(2017-07-20):
坐标南京江宁,某汽车设备开发单位,前一段时间去应聘面试,因为我10年前做过很短一段时间的变频器开发,驱动的是三相交流电机。面试的时候,那个所谓的技术主管一个劲的盯着我问具体技术细节,最后重点盯在驱动的是什么电机上,我明明是三相交流电机,他反复质问我为什么不是直流电机,直流无刷电机,搞得我好像自己答错了。。。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手上有一个汽车压缩机的项目缺人手,满心欢喜的以为找对人了,结果和他想象的有差距。但是那种态度和修行,真让人觉得很奇葩,一点修养也没有。哈哈,各位亲,你们又没遇到过类似的情形?

网友A:
这就是所谓一有技术难题就组织面试。

网友B:
该不会是 延锋伟世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所谓一有技术难题就组织面试。

智慧的你,洞穿了一切!

网友C:
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

楼主:
继续,还有一家,老板打电话让我去的,去了,技术负责人竟然不知道,临时拼凑了一场所谓的面试,技术负责人反复的说,您的经历不适合我们,您的经历不适合我们,。。。顿时感觉上当,我被当做老板抽打员工的鞭子了,你们不好好干,有备胎呢!所以,亲们以后要注意了,很多招聘面试都是骗局,都是不惜以牺牲应聘人的时间,精力,感情,来为这个企业的私利服务的。所以事前要和招聘单位的人事多沟通,上当的可能性就少些。

楼主:
又想起来一件事,被南京两个不同的企业问了同一个题目,但这个题目比较偏僻,嵌入式C语言编程一般不需要了解那么深,这个题就是: 什么是static 变量,什么是volatile 变量  怎么使用它们? 你看,装逼逼格真高,我写程序这么多年,产品出了这么多,从没想起还有这个东西,顿时内疚,顿时觉得自己水平不行,顿时面试考官头上光芒四射! 其实这是个狗屎不如的问题,估计连考官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圆满,至少KEIL下各种库都做得好好地,搞清楚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就可以了,LINUX我不清楚,不用您去烦这个神,DSP开发是否用到大家提示一下。

我收集的资料:volatile提醒编译器它后面所定义的变量随时都有可能改变,因此编译后的程序每次需要存储或读取这个变量的时候,都会直接从变量地址中读取数据。如果没有volatile关键字,则编译器可能优化读取和存储,可能暂时使用寄存器中的值,如果这个变量由别的程序更新了的话,将出现不一致的现象。下面举例说明。在DSP开发中,经常需要等待某个事件的触发,所以经常会写出这样的程序:
short flag;
void test()
{
do1();
while(flag==0);
do2();
}

    这段程序等待内存变量flag的值变为1(怀疑此处是0,有点疑问,)之后才运行do2()。变量flag的值由别的程序更改,这个程序可能是某个硬件中断服务程序。例如:如果某个按钮按下的话,就会对DSP产生中断,在按键中断程序中修改flag为1,这样上面的程序就能够得以继续运行。但是,编译器并不知道flag的值会被别的程序修改,因此在它进行优化的时候,可能会把flag的值先读入某个寄存器,然后等待那个寄存器变为1。如果不幸进行了这样的优化,那么while循环就变成了死循环,因为寄存器的内容不可能被中断服务程序修改。为了让程序每次都读取真正flag变量的值,就需要定义为如下形式:
volatile short flag;
    需要注意的是,没有volatile也可能能正常运行,但是可能修改了编译器的优化级别之后就又不能正常运行了。因此经常会出现debug版本正常,但是release版本却不能正常的问题。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只要是等待别的程序修改某个变量的话,就加上volatile关键字。
    static静态变量的理解

静态变量 类型说明符是static。

静态变量属于静态存储方式,其存储空间为内存中的静态数据区(在 静态存储区内分配存储单元),该区域中的数据在整个程序的运行期间一直占用这些存储空间(在程序整个运行期间都不释放),也可以认为是其内存地址不变,直 到整个程序运行结束(相反,而auto自动变量,即动态局部变量,属于动态存储类别,占动态存储空间,函数调用结束后即释放)。静态变量虽在程序的整个执 行过程中始终存在,但是在它作用域之外不能使用。

亲们发表一下你们的意见吧!

网友D:
不奇葩呀,别人要捞现成的,最好是做过类似的,上手快,立刻可以产生收益。
楼主,你看看乐视招人,从来都是高薪招熟手,虽然最后,死相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奇葩呀,别人要捞现成的,最好是做过类似的,上手快,立刻可以产生收益。
楼主,你看看乐视招人,从来都 ...

的确如此,急功近利。好的公司还是需要技术积淀,人文关怀,老板的心态决定了一切

网友E:
楼猪才是奇葩吧。公司当然是要熟手的,难不成招个嫩菜帮子培养吗,或者招来一个大爷供着?

网友F:
我给的面试题就有这个,我觉得有必要啊;做MCU, 中断里的变量不加这个,容易程序被优化,问题查找起来困难。

非常有道理,这个引起的bug非常隐蔽,没吃过大亏的人都觉得无所谓。

网友G:
我之前遇到一个公司,特别关注我上一家公司的工作情况,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想借我了解一下我上一家公司的情况,他们是潜在的竞争对手,这是浪费时间浪费感情。这家公司是无锡新区的,做医疗气体检测的,那面试的人在美国几年,得了美国国籍,看国人感觉都像一坨屎,这种人真叫人恶心!

网友H:
也正常的,人家是想找对口的

网友I:
static ,volatile 搞MCU用的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猪才是奇葩吧。公司当然是要熟手的,难不成招个嫩菜帮子培养吗,或者招来一个大爷供着? ...

吃相难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