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10PIN的mcu有哪些?

楼主(2017-07-20):
资源需求 1k flash rom 能够硬件产生两路方波输出,带ad即可。除了holtek还有哪些厂家有?

网友A:
OTP的要吗?或者你价格有什么要求?

网友B:
ABOV 97F1104SSB

网友C:
MTP TENX TM57MA15

网友D:
这个还是很多的 只是价钱不同吧 QQ916999950 有兴趣可以了解下

网友E:
10Pin Flash的没有 OTP的这款可以吗?

网友F:
10PIN的MCU,选择使用前,还得仔细了解一下供货,偏门的出货量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