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霍尔如何区分正反转

楼主(2017-07-20):
最近在使用一个双向霍尔传感器,用于判断电机正反转.但用示波器测过两路输出,在检测到磁场时,都是同时输出电压,不论哪个方向都是,询问过供应商,说是有个90度的相位差,但示波器显示的是同时出来,请教一下在线的各路大神,有谁做过这个产品.程序如何采集和判断?

网友A:
一般都是通过相位差来判断的。你所谓的同时出来是什么意思,没有相位差,还是电机没转的情况下测的

网友B:
能有多同时,总会有一前一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