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EEPROM块操作的一种跑死原因--防微杜渐

楼主(2017-07-20):
STM8S105S 芯片以及相似系列的单片机均具备EEPROM的读写功能,库函数中还提供了块操作函数FLASH_ProgamBlock(),有些人应该和我一样在新建工程后,调试此部分功能是会发现程序在这一函数中跑死;

查找原因后得解决方法:
1、STM8S_conf.h中将“stm8_flash.h”启用,把注释去掉;
2、修改stm8s.h的注射,让使Flash功能能够从RAM中运行:

#if !defined (RAM_EXECUTION)
    #define RAM_EXECUTION  (1)                             // 打开这里的注释才可启用块操作功能
#endif /* RAM_EXECUTION */

希望对刚用这个功能的兄弟有用!!!!

网友A:
希望能提出现情况的具体原因,以及具体解决方法,好让大家了解原理

网友B:
调试的时候可以改成RAM运行,最后使用还是要改回来;

网友C:
非常有用,参考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试的时候可以改成RAM运行,最后使用还是要改回来;

1、有点不知道为什么需要切换?意思是:调试试需要上面的修改为RAM中运行;正常使用时得改回去?请指点下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告知下原因,不胜感激。
2、据我所知,在需要有点块函数时,应该需要在RAM中运行,要是去掉了,应该就不可以调用块函数。

网友D:
在哪设置的RAM运行,flash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哪设置的RAM运行,flash运行

在库函数中的配置里面可修改,详见文中

网友E(2017-10-19):
对了要设置成成RAM运行,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