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labview采集旋转编码器信号

楼主(2017-07-20):
想问一下,用Labview采集编码器信号,怎么把一圈的1024个脉冲转成一个周期的正弦波呢?

网友A:
无非两个参数弄清楚就行了。时间,峰值和编码器的关系

网友B:
sin(wt)=sin(2*pi / 1024 / deltaT * t), 其中deltaT为两个脉冲上升沿之间的时间,1024为转一圈的脉冲个数(等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n(wt)=sin(2*pi / 1024 / deltaT * t), 其中deltaT为两个脉冲上升沿之间的时间,1024为转一圈的脉冲个数 ...

关键是两个脉冲上升沿的时间怎么确定呢?采集卡貌似只能计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两个脉冲上升沿的时间怎么确定呢?采集卡貌似只能计数。。

知道采样频率就能求出两个脉冲上升沿之间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采样频率就能求出两个脉冲上升沿之间的时间。

那怎么计算呢?假如说采样频率是1K,正常的脉冲可以计算,但是当电机减速或加速时,它的脉冲发生变化,还能计算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怎么计算呢?假如说采样频率是1K,正常的脉冲可以计算,但是当电机减速或加速时,它的脉冲发生变化,还 ...

计算相邻的两个上升沿之间的采样点个数就可得到两个上升沿之间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相邻的两个上升沿之间的采样点个数就可得到两个上升沿之间的时间。 ...

恩,我先试试吧,因为不是很了解计数器这块的功能,麻烦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