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H桥驱动 直流有刷电机的探讨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7-07-20):
关于H桥部分 完整的电路图2部分

楼主:
是不是说:这个1N5819也可以去屌?

楼主:
如果不加调速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直接控制EN IN1 IN2的电平?

需要调速的时候,则加上IN1 IN2 为一定频率的占空比呢?

楼主:
另外 还找到了这样的一份图纸!
图片1

楼主:
这个是电源部分

楼主:
请问,有没有使用一体化的驱动器呢?类似于固态继电器的那种。。。

网友A:
一体化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 封装起来就可以了啊!

硅胶封装 或者绝缘树脂 封装就行了!

网友B:
电机驱动,基本上所有的原件都有用的,一般不要轻易的去掉。

网友C:
电机应该都是用PWM来驱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