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 走线距离和电压的关系

楼主(2017-07-20):
使用市电 220VAC  二极管整流桥转换后的电压DC310V请教:
交流PCB印制线之间的距离?交流印制线和地线之间的距离?转换后的直流印制线之间的距离?

希望能有高手赐教。最好能给一个规范,拜谢!

楼主:
自己给自己一个顶

网友A:
你的绝缘耐压多大?一般2mm以上就可以过绝缘耐压2kv,看你pcb板的布线空间了,当然间距越大越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绝缘耐压多大?一般2mm以上就可以过绝缘耐压2kv,看你pcb板的布线空间了,当然间距越大越安全
...

1mm的间距能耐压300V吗?如果1.5kV的耐压

网友B:
楼主最好先去看下安规相关的知识。
一般220V AC要求过2500V的标准。
使用环境的污染等级。是否在热带气候条件下使用。海拔2000M以下,还是2000M-5000M,或5000M以上。所用绝缘材料的CTI值等都要考虑。
其它还有铭牌和标签等很多的要求一定要注意。
相关标准也有很多,具体用什么标准也要看你的产品是哪一类的。
一般可以按照GB 4943.1-2011,网上都有下的,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就是相关内容太多,而且经常要上下对照着看,没一、两个星期不太容易搞清楚。
有机会能去参加下安规的培训是最好的。
高低压之间和高压侧保险丝之前的电路必须完全按安规,保险丝之后的电路安规上没有间距要求,但至少要满足功能绝缘的要求。
我有整理过一些简单又直观的规则写在我们公司的PCB设计规范的安规部分中,重点部分也就A4纸一页多点,每次画AC-DC类电源板时对照看一下就行了,但是公司规定不能外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1mm的间距能耐压300V吗?如果1.5kV的耐压

1mm耐压300v是足够的,但是满足不了150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好先去看下安规相关的知识。
一般220V AC要求过2500V的标准。
使用环境的污染等级。是否在热带气候条 ...

很感谢你的回复,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风机上的应用,要外销的话要参考些什么标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