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该图标的含义是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7-20):
微分电路就是如此。

网友B:
微分电路啊,输入没有变化就没有输出。

网友C:
这是微分电路吧,输入电压没变化输出就是零啊。

网友D:
看清楚图,图上面明确说了的输出电压为3.3V,图上展示的是输入端电压跳变时输出端的冲击响应,耗伏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