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如何做到锂电池充电器边充边放?

楼主(2017-07-20):
如何做到充电器给锂电池充电的时候 锂电池与负载断开 负载直接由充电器供电 边充边放?

网友A:
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直接电池端取电,当使用电流低于充电电流时,多余的电自动就充进电池了啊。

网友B:
有带Power path功能的锂电池充电芯片,可惜价格会贵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