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 cubeMX 自动关闭工程

楼主(2017-07-20):
使用cubeMX建工程,在配置的过程中,双击空白处或拉动进度条,都会自动关闭工程;如果我的工程有更改过,则会一直提示我是否保存退出,如图。这个是什么问题?是bug么?还是哪里没设置好?

网友A:
可能系统兼容性不好吧,换台电脑测试下看看

网友A:
另外你上面的提示正常的,你修改了当然提示是否需要保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上面的提示正常的,你修改了当然提示是否需要保存啊

但是我没有点关闭工程,只是拖到进度条或者双击了下空白地方就要关闭工程,图中的这个地方,需要了一下又提示关闭工程,真神烦............

网友B:
自动关闭,一般是和翻译软件有冲突,最好关闭翻译软件,例如:有道。。。。。。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关闭,一般是和翻译软件有冲突,最好关闭翻译软件,例如:有道。。。。。。 就可以了。。。 ...

是的,我把翻译软件关了就正常了;但是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