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 F407 ram code解锁flash

楼主(2017-07-20):
stm32 F407里面, 想在程序启动后 某一时刻收到升级命令,把升级代码放到内存执行,同时将接收的升级代码数据写入407的flash中, 但是在内存中的代码解锁flash时,一直失败,有没有什么办法让ram中的代码正常解锁flash的 就这个问题 可以帮我咨询一下 吗? 小弟新手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最快的方法是去网上下个F407操作内部Flash当EEPROM用例程,参考下

网友B:
解锁很简单啊,有解锁函数啊;
你要问的问题应该不是这个吧

楼主:
要问的是RAM CODE解锁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