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74ACT14对信号进行翻转的问题

楼主(2017-07-20):
本人最近在使用74ACT14对100KHz的方波信号进行两次翻转,但是翻转后的信号在上升沿的前端会有一个隆起,而不是标准的阶梯方波,翻转两次一次比一次严重,求问大神这是哪里的问题。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先把示波器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示波器调好。

示波器应该没啥问题,就是方波翻转后,在上升沿的那个隆起的坡坡,现在解决不了。那个坡坡大概维持10ns。

网友B:
探头用X10档,然后用示波器本身输出的标准校准方波调平响应后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