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4357这种双BANK的flash怎么用IAP进行程序升级

楼主(2017-07-20):
如题。。。
程序编译成一个BIN文件,如何利用IAP指令将这个BIN文件写入到双BANK的flash中呢?
在程序编译时,没有对代码和数据进行地址存储指定。
因此,这个BIN文件应该会存在BANK-A和BANK-B两个flash中,即地址可能会是0x1A000000和0x1B000000同时存在的。这种情况下,利用IAP烧录flash时,没法知道bin文件需要写入的地址呀。
这个要怎么才能实现呢?
不知道KEIL里面是怎么实现的。
调试的时候,也是能看到,两个BANK好像都进行了下载

网友A:
自己加个头,前面写上对应的信息。
即使没有分bank,这个头也是需要的,用于保存BIN文件的校验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