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4463空中波特率计算

楼主(2017-07-20):
求助,SI4463的空中波特率如何计算?

网友A:
没用过这个ic,推荐使用ti的无线ic,工具链更完整更方便

网友B:
波特率的计算跟提供适中的晶振的精度也是相关系的。

网友C:
这个不存在空中波特率。

网友D:
这个是SPI的操作模式。

网友E:
计算空中传输速度是你的输入速度。

网友F:
这个是芯片的特性在手册中都有体现。

网友G:
SPI 读写速度一样。

网友H:
I4463内部有64个跳频

网友I:
频率能够到915M

网友J:
发射频率433MHZ

网友C:
传输频率是 119MHz 至 1050 MHz

网友D:
最大支持速率达到 10MHz.芯片支持标准的 SPI 总线协议

网友E:
输入方式SPI的速率是多大就是多大。

网友F:
建议查看一下SI4463相关的datasheet。

网友G:
后期可以查看相关的手册确定。

网友H:
前导码接收超时,超时时间为15nibbles,一个nibbles是4个bit,那么超时时间就是60bit, 1bit的时间是根据空中波特率决定的,比如是9600,那么一个1bit,就是(1000/9600)ms,60bit就是6.25ms,也就是启动接收后6.25ms内没有收到前导码就跳到下一个频点。

网友K:
不知道这个资料是否能够帮助了解SI4463

网友I:
速率50K,晶振30M的。

网友J:
频率范围:433/868(可定制119-105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