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N79E814 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7-07-20):
新人在弄一个N79e814的mcu,然后在调低功耗的问题,但是无论怎么调,功耗都下不去!  看了超级久的手册,还是没有找到原因。功耗在7ma。。。。 掉电模式也进不去。。真的伤心  求大神们知道的指点一下我! 感激不尽!!

网友A:
PCON寄存器下面的PD BIT.設定後即進省電模式

网友A:
其它的IO設成OUTPUT HIGH

网友:
不用的IO看看有没有产生电流的。

网友:
么有配置对啊,必须都可以进入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的IO設成OUTPUT HIGH

你好  还有什么外设需要关闭吗,我程序把io配成outhigh, 然后while里没东西,这时候不进低功耗也有4.5ma的电流,进了低功耗1.8ma。。。。。 实在是不知道哪里还需要搞了、

网友B:
原理图上来看看。

网友C(2017-08-24):
BOD 电压侦测没关闭吧?那个功耗大。

网友D:
可以看看都有什么外设可以关掉,已经外围电路有什么可以优化的。

网友E:
开启了该开启的低功耗模式应该就可以了吧,其他看电路和是否有多余外设开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