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LM2576做负电压中电路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7-07-20):
电路图参考PDF上设计,正电压没问题,负电压总是出现芯片发烫,电流过大的现象

楼主:
电路图如图所示

网友A:
检查下负电源的使能引脚接对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负电源的使能引脚接对没有

那你看这个电路图上面的负电源使能端引脚有没有接错,因为我是根据这个图制版出来,发现用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看这个电路图上面的负电源使能端引脚有没有接错,因为我是根据这个图制版出来,发现用不了 ...

看器件手册,使能脚应该接地电源才能开启

网友B:
帮顶,等大侠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器件手册,使能脚应该接地电源才能开启

但是我单独制作正电源没问题,然后单独制作的负电源也没问题,都是这样接的,然后组合到一起就出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单独制作正电源没问题,然后单独制作的负电源也没问题,都是这样接的,然后组合到一起就出问题了 ...

不隔离的组合后共地不行,即正,负的公共地要悬浮,不能与输入电源共地.(看2576内电路)
比如输入24v,分作+12v,-12v两组,正负公共地不能与24v共地.要悬浮,相当于一个抽头.
所以你的线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隔离的组合后共地不行,即正,负的公共地要悬浮,不能与输入电源共地.(看2576内电路)
比如输入24v,分作+12 ...

谢谢,非常感谢大神,困惑了我好久,终于被解决了,我现在就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隔离的组合后共地不行,即正,负的公共地要悬浮,不能与输入电源共地.(看2576内电路)
比如输入24v,分作+12 ...

大神,我刚刚弄了下,还是出现问题,估计还是我接错了,麻烦你能不能画下图给我,具体怎么接,你之前发给我的是2586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我刚刚弄了下,还是出现问题,估计还是我接错了,麻烦你能不能画下图给我,具体怎么接,你之前发给 ...

输入电压应为正,负电压的和才能做拆成2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电压应为正,负电压的和才能做拆成2组.

突然发现大神你理解错我的意思,25系列芯片跟78系列芯片不一样,它是直流输入,你之前说地不能跟电源地接在一起,那这个芯片不接电源的正负极,怎么工作

楼主:
引用 楼主:
突然发现大神你理解错我的意思,25系列芯片跟78系列芯片不一样,它是直流输入,你之前说地不能跟电源地接 ...

这个25系列的地不能悬浮,悬浮就电路都不通,不像78系列是交流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器件手册,使能脚应该接地电源才能开启

哦,我忘记负电源使能端接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突然发现大神你理解错我的意思,25系列芯片跟78系列芯片不一样,它是直流输入,你之前说地不能跟电源地接 ...

7812,7912是线性直流稳压电路,你仿照此电路接.但2576跟7912不一样,这个方法不一定能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9#detail

楼主:
已经找到解决方法了

想知道博主怎么解决的负压问题 我现在遇到了转负压电压下降到3V但是电流0.4A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7812,7912是线性直流稳压电路,你仿照此电路接.但2576跟7912不一样,这个方法不一定能用.

https://item.tao ...

谢谢啦,我是要参加电赛用,不能用直接用这种模块,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D:
LM2576用做负电源输出时,芯片输入耐压是:Vin + Vout。例如,输入24V,输出负12V,结果耐压达36V。很接近芯片的最高耐压40V。如果负载电流大,芯片很容易过热烧掉。

解决办法:(1)降低输入电压Vin(例如,24V变成+12V后,再变为-12V);(2)必须加软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2576用做负电源输出时,芯片输入耐压是:Vin + Vout。例如,输入24V,输出负12V,结果耐压达36V。很接近 ...

你好,经过改正以后,电路变成这样了,输入电压我都是14V,芯片是正负12V和正负5V,但是现在后面这个负5的输出正常,前面的负12输出不正常,这是为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经过改正以后,电路变成这样了,输入电压我都是14V,芯片是正负12V和正负5V,但是现在后面这个负5 ...

再增加2个二极管,D1、D3。参考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增加2个二极管,D1、D3。参考下图:

那请问是负电源都要加,还是只加一个,还有那个二极管型号可以用类似的替代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隔离的组合后共地不行,即正,负的公共地要悬浮,不能与输入电源共地.(看2576内电路)
比如输入24v,分作+12 ...

D2被短路了

楼主:
请问你是说我的电路图中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是负电源都要加,还是只加一个,还有那个二极管型号可以用类似的替代不 ...

对,负电源都要加。

还有那两个二极管D1、D3完全可以用其它类似型号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负电源都要加。

还有那两个二极管D1、D3完全可以用其它类似型号替代。 ...

那个D2我一直用的是5822,这个用的是5825,这个那我还要换不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个D2我一直用的是5822,这个用的是5825,这个那我还要换不

还有我比较了2596和2576的区别,发现网上说2596的震荡频率大些,电感值要小一些,那2576用多大的电感合适,还有用那种类型的电感

网友F:
2楼的图明显错了,负电压电源的电感怎么能不接地,你的LED放置问题。
20楼根据手册Figure 24,电路结构没有问题,怀疑电感的额定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F:
2楼的图明显错了,负电压电源的电感怎么能不接地,你的LED放置问题。
20楼根据手册Figure 24,电路结构没有 ...

电感额定电流不够,那该怎么解决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感额定电流不够,那该怎么解决

换额定电流够大的电感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感额定电流不够,那该怎么解决

〓◆ 表面实装电感样本 ◆〓 你会感兴趣的,重整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额定电流够大的电感啊

额,那应该选高频电感还是功率电感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那应该选高频电感还是功率电感呢

查芯片开关频率,电流选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芯片开关频率,电流选电感

谢谢大神,已经解决

网友F:
引用 楼主:
额,那应该选高频电感还是功率电感呢

无所谓,看的是电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说我的电路图中的吗?????

看不出来?

网友G(2019-05-02):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解决方法了

老铁,怎么解决的啊  我和你一样打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G:
老铁,怎么解决的啊  我和你一样打问题

我加了延迟电路输出成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