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7-07-21):
各位老师好.本人做了一个发射机.如下图.但有个问题想不明白所以求助各位老师.问题是发射机空载时屏

流为50毫安.接了50欧假负载电流增大到80毫安.为什么会这样呢?接了假负载屏流不是降下来吗.为什么屏

流比空载时还高呢?希望懂的老师分析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有负载电流增加,学了欧姆定律(负载电阻值越小,电流越大)都知道。这有什么奇怪的。

现在还有人玩发报机?

网友B:
39度气温,坐着不动也流汗,起来一动就汗流夹背了.哈哈,正是因为吃负截做功了电流才大的.
关键看你用的什么类型器件.
晶体管是电流元件,所以串了负载电流就降下来了
电子管是电压元件,你可把它想象成电压源,并上负载,电流增大.

网友C:
接了负载,屏极电流增加,完全正常。屏极电流增加是因为有功率输出到负载上。

网友C:
你的屏极是个可调谐振回路(365pF可变电容和15圈的电感)。无论有没有50欧负载,调节365pF电容时都会看到屏极电流急剧变化。屏极电流变化反映了这个谐振回路是否已经达到谐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负载电流增加,学了欧姆定律(负载电阻值越小,电流越大)都知道。这有什么奇怪的。

现在还有人玩发报机 ...

老师需然我不太懂但也不能用欧姆定律套上去吧.我总觉的没那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9度气温,坐着不动也流汗,起来一动就汗流夹背了.哈哈,正是因为吃负截做功了电流才大的.
关键看你用的什么类 ...

还是那句.我总觉的没那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屏极是个可调谐振回路(365pF可变电容和15圈的电感)。无论有没有50欧负载,调节365pF电容时都会看到屏极 ...

老师你说的沒错.我的谐振回路已经调到谐振了.但是一接假负载屏流就增大无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你说的沒错.我的谐振回路已经调到谐振了.但是一接假负载屏流就增大无奈 ...

“但是一接假负载屏流就增大无奈”
加上负载,屏流增大,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你说的沒错.我的谐振回路已经调到谐振了.但是一接假负载屏流就增大无奈 ...

“一接假负载屏流就增大无奈”
正常现像,有什么“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接假负载屏流就增大无奈”
正常现像,有什么“无奈”?

老师.有位老师在论坛上讲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有位老师在论坛上讲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是否“蛮有道理”,需要你自己去判断。
我只能告诉你:要弄清楚是否有道理,先把电工学好好复习复习,从欧姆定律开始,一直到二阶电路,然后弄清楚这些:真空管工作原理、真空三极管、四极管、五极管、束射四极管、自生偏压、三点电容式振荡电路、石英晶体振荡电路、阻抗匹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有位老师在论坛上讲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首帖说未加负载时屏极电流50mA,这就不大对,电流大了一些,比甲类工作电流还要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有位老师在论坛上讲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如果你仍然认为你贴出来的图片“蛮有道理的”,去请教“这位老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仍然认为你贴出来的图片“蛮有道理的”,去请教“这位老师”好了。 ...

老师我相信你的.但发射机为什么不能空载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我相信你的.但发射机为什么不能空载呢

“发射机为什么不能空载呢”
这并不是绝对不能,小功率真空管发射机是可以空载的。

空载时,图中标注“365P空气”的可变电容两端将承受比较高的高频电压,可能比电源电压200V还高,各极片之间可能跳火。另外,输出空载时帘栅极上损耗要比有载时大,帘栅极是否允许承受,尚属未知(这几种真空管型号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我相信你的.但发射机为什么不能空载呢

此电路,是由阴极、栅极、帘栅极构成三点电容(考毕子)振荡器,由屏极输出。这种电路,是晶体管电路所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射机为什么不能空载呢”
这并不是绝对不能,小功率真空管发射机是可以空载的。

老师.电子管可能出现你说这样的现象.那晶体管呢?所有发射机也不能空载包括晶体管发射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电子管可能出现你说这样的现象.那晶体管呢?所有发射机也不能空载包括晶体管发射机 ...

晶体管发射机是否允许空载,仍然要看具体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对真空管不熟悉,因此现在把胆管转成晶体以方便我敘述。首先要看晶体管的工作类型是甲类还是丙类,若是甲 ...

先谢老师回复.老师想不明白.你说(当不接负载时其工作电流必然減少)但后来又说(沒接负载时集极电流相对地变大)好象有点矛盾.老师什么情况下(沒接负载时集极电流相对地变大).望老师说说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作电流包含了`集极电流和负载电流'。通常負载电流大于(5丶6倍左右)集极电流,沒接负载时集极电流会增加 ...

哦.明白了谢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