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PI实现一主多从的多机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7-07-21):
想做一个一主多从(1对8甚至1对16)的系统,
想选用SPI作为板级通讯总线,不知这样做能不能实现?
如果能,那么在设计时要注意什么?
我现在想到的是加254增加驱动,还有就是适当的降低SPI速度以降低误码率,
不知我的这些想法对不对?

网友A:
你先搞定SPI,一对一通信再说吧

网友B:
“加254增加驱动”。。。。
这个是什么东西?

网友C:
SPI做板级通讯总线的话,还需要考虑这个传输距离不能太远,使用254增加驱动的话,要考虑254的切换高低电平时间能不能满足SPI的通信速率。楼主如果对速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建议使用I2C总线做一主多机通信,毕竟简单方便,也可以使用CAN总线,CAN总线传输的速度还可以,而且传输距离远。还可以用485总线做,不过速度就没那么快了

网友D:
SPI是可以一主多从的,从机有各自的CS。
注意传输距离

网友E:
  可以。只是要注意控制好片选。

网友F:
以前做过1控4是可以的,IO加了上拉电阻;
1控8,STM32应该也能驱动;

1控16就不一定了

网友G:
要怎么做呢?就是不同的片选就可以了吗?

网友H:
使用254增加驱动的话

254是什么,怎么增加驱动了?

网友I:
I2C总线做一主多机通信不是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