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线连接的DS18b20寄生电源问题

楼主(2017-07-21):
简单联接数字温度计DS18B20,反复试验用数据线和地的二线连接的寄生电源充电模式,终于没有成功,带上电源线是成功的。使用msp430afe253芯片。按DS18b20说明资料书上的功能推荐,甚至使用Pmos管进行强上拉充电,还是无效,不知道成功案例有多少?

网友A:
正常情况是很容易成功的,要注意电压范围和上拉电阻

网友B:
你通过什么渠道购买的DS18B20?

网友C:
可以根据情况适当减少电阻值

网友D:
网上的大神们的经验,就是在发送温度转换指(0x44)令后延时大约750MS的时间(这是12BIT的精度转换时间),成功读取了温度

网友E:
实际上,pmos管导通电阻是几十毫欧,给了秒级的充电时间,但不起占用

网友F:
DS18B20芯片可以工作在“寄生电源模式”下

网友G:
可以使DS18B20在寄生电源供电下,采用二线制连接

网友H:
用三线的方式读上来的就没有问题

网友I:
在外部电源供电方式下,DS18B20工作电源由VDD引脚接入

网友J:
在寄生电源供电方式下,DS18B20从单线信号线上汲取能量

网友K:
DS18B20可以使用外部电源VDD,也可以使用内部的寄生电源

网友L:
用寄生电源供电 此时UDD、GND接地

网友L:
需用寄生电源供电不稳定

网友M:
寄生电源占用口线少。

网友N:
在寄生电源接线方式时接地

网友F:
带上电源线

网友G:
采用寄生电源时VDD接地

网友H:
寄生供电方式硬件上DS18B20的GND和VCC连到一起接地

网友I:
IO线不需要强上拉,不存在电源电流不足的问题

网友J:
在信号线DQ处于高电平期间把能量储存在内部电容里

网友K:
VDD端口接地时使用了内部的寄生电源。

网友L:
三线供电也很正常。

网友N:
采用寄生电源供电方式,不能保证稳定性。

网友M:
DS18B20寄生电源供电方式网上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