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spi方式控制MPU6500的问题

楼主(2017-07-21):
现在可以通过spi读取到数据,但是我该怎么对mpu6500进行配置呢?
根据我自己的理解,mpu6500里面有它相关配置的寄存器,我需要通过对寄存器进行赋值来完成对mpu6500的配置。
如果我的理解是对的,那么我该如何对mpu6500的寄存器进行赋值呢?是不是需要先定义mpu6500的寄存器然后再进行其他操作?   我在网上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  求大神们指点我一下

网友A:
用SPI读取数据的话  可以先发命令禁止I2C   然后发X\Y\Z地址读数据

网友B:
初始化 对准之类的不需要么?
程序下载之后  程序自动运行 并报错
C28xx: Trouble Removing Breakpoint with the Action "Finish Auto Run" at 0x9fb4: (Error -1066 @ 0x9FB4) Unable to set requested breakpoint in memory. Verify that the breakpoint address is in writable memory. (Emulation package 5.0.872.0)
是什么原因。。

网友C:
CAN总线,不管他要不要你的消息,都要给别人方便,发 frame的ack,但是这个ACK是L2层的

网友D:
这报错是DSP配置问题报错吧

网友E:
0x9fb4处,在执行Finish Auto Run时,去掉断点出现了问题。不能在存储器中设置需要的断点。核实断点地址在可写存储器中。

网友F:
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

网友G:
楼主可以先学习一下DMP,应美盛有官方的motion_driver,那应该是你需要的东西。

网友H:
这个使用iic配置简单很多。

网友I:
可以参照51单片机的spi例程

网友J:
参考STM32F405调试MPU6500的程序

网友K:
可以基于该IIC代码的SPI修改

网友L:
怎么不使用iic呢?

网友M:
线长了一定要降低速率

网友N:
器件都有SPI接口的?

网友O:
传输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H:
iic可以配置多个惯导芯片。

网友I:
MCU 的MISO口接模块的sdo MOSI接模块的sdi sclk接上 cs接上

网友K:
用内部I2C MASTER 转发

网友L:
spi读取mpu6050的很少用。

网友M:
MPU6000用SPI协议

网友P:
这个没有做过spi

网友O:
硬件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N:
支持IIC和SPI两种通信方式

网友Q:
这个得先配置spi的模式。

网友Q:
硬件电路设计是按照spi设计的吗?

网友R:
不如iic配置简单一些。

网友R:
使用spi配置更复杂。

网友S:
以前都是通过配置iic实现的。

网友S:
spi怎么读取其他传感器的数据呢

网友T:
为什么不使用iic控制方式呢

网友T:
现在来看iic的控制方式是最简单 。

网友U:
这个程序里面还集成了姿态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