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能否通过添加串联电阻提高击穿耐压

楼主(2017-07-21):
用单片机+继电器做了一个电容放电装置,继电器的作用就是线路开关,技术资料写的触点间耐压1000V,电容放电前也为1000V,无余量,很危险。

但串接的放电电阻50k,这样即便击穿,最大电流也为20mA。有了这个放电电阻,是不是也就不那么容易击穿了?这个电流实在太渺茫了。

网友A:
电阻仅作限流用,它不会提高继电器的耐压的

网友B:
“击穿耐压能否通过添加串联电阻提高”
不能。
电阻可以限制击穿后的电流,这和击穿不击穿是两回事。

网友C:
欲提高击穿电压,只能换更大的继电器

网友D:
电容两端电压1000V,你的继电器等等击穿电压至少要能够承受2000V,即二倍裕量。

网友E:
串电阻后电容的作用大幅降低,可以看下阻容电路的阶跃响应

另外这并不能提高电容耐压,只是降低了电容击穿后损毁的几率,大部分电容都有自恢复能力

网友F:
继电器触点间耐压1000V,此值是在继电器静态条件下测得的触点间间隙能耐受的最大不击穿电压。

网友G:
楼主是需要继电器开关的,是工作状态,主要考虑的参数是动作电压和释放电压

网友H:
换合适的高压继电器吧

网友I:
增加串联电阻的,是可以减小电流的,但是功耗就增大

网友J:
合适添加串联电阻的还是比较有效的

网友K:
这个方案还是可取的

网友L:
可以串联电阻的,不过这个电阻不是一般的电阻就可以胜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