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7-07-21):
本人c语言基础不稳,需要寻求帮助,求大神们指点一二
int main(void)
{
        int i=0;
        int LEDi;
        delay_init(168);
        LED_Init();

        while(1)
        {
                for(;i<3;i++)
                {
                        LEDi=0;
                        delay_ms(500);
                        LEDi=1;
                        delay_ms(500);
                }
        }
}
在此之前我是有定义LED0 LED1 LED2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mcu?
遇到什么问题了?

网友B:
这个哪个C语言的写法?

网友C:
for函数有问题。

网友D:
语法都是错误的。

网友D:
这个是使用的宏定义吗?

网友E:
请问这是参考的哪个例程?

网友:
这个LED无法赋值的。

网友F:
    for(;i<3;i++)
                {
                        LEDi=0;
                        delay_ms(500);
                        LEDi=1;
                        delay_ms(500);
                }  有问题

网友G:
LED0怎么表示的?

网友H:
这个编写方式有错误。

网友:
这个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B:
for(;i<3;i++)
LEDi=0;
还可以这样循环吗?

网友C:
还有可以通过定义数组定义IO

网友D:
LEDi没有这种写法。

网友E:
例程的编写也是不需要这个的。

网友:
可以通过宏定义实现。

网友F:
直接使用数组定义。

网友G:
这个LED怎么能够跟i呢?

网友H:
根据编译器的错误提示重新编写。

网友:
哪里定义的LEDi

楼主:
引用 网友C:
for函数有问题。

确实是有,for里面的i的初始变量没有,加个循环就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语法都是错误的。

有这么严重么,编译器只提示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根据编译器的错误提示重新编写。

就是说
main.c(10): warning:  #550-D: variable "LEDi" was set but never used
        int LEDi;
main.c: 1 warning, 0 errors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LED怎么能够跟i呢?

那如果当LED灯很多的时候,怎么办,难道还是按照一个个把变量名写出来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使用数组定义。

我也想用数组,不是很会,看来要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根据编译器的错误提示重新编写。

出现这个,貌似是说,我们LEDi没有定义标识符,是这个意思么

楼主:
就只是加了  int LEDi

网友I:
定义数组LED[3] 用LED[i]吧

网友J:
你这里面的LEDi只是一个变量,而不是数组。

网友K:
大概两个错误
1、该程序估计完全不起作用,没操作IO口,肯定不会有什么亮灯灭灯。
2、for循环i没初始值,现象是LEDi电平改变几次后就不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里面的LEDi只是一个变量,而不是数组。

我试过这样,但是最后效果是端口定义时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概两个错误
1、该程序估计完全不起作用,没操作IO口,肯定不会有什么亮灯灭灯。
2、for循环i没初始值,现 ...

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很大,因为没有初始值,循环一次之后,就费了

网友L:
LEDi没有这种写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