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5.5 仿真出错

楼主(2017-07-21):
用IAR5.5 首次下载提示,固件升级,升级后提示
Thu Jul 17, 2014 18:01:51: Firmware version 30204005
Thu Jul 17, 2014 18:01:51: Interface dll version 3.2.4.5
Thu Jul 17, 2014 18:01:55: Unknown device
Thu Jul 17, 2014 18:01:58: Fatal error: Could not find device (or device not supported) Session aborted!

网友A:
你用的什么仿真器?什么版本?

网友A:
一般能不升级就不要升级,升级会有风险

网友B:
重新插拔试一下,可能升级失败

网友C:
固件升级成功了么?成功的话,重新插拔仿真器,确定在设备管理器中驱动没有问题,然后重新debug试试呢

网友D:
仿真的啥芯片

网友E:
下降级补丁吧

网友F:
一般不要轻易升级,可能带来很多麻烦

网友G:
更新固件的原因。

网友H:
固件更新失败了。

网友I:
重新安装一下驱动试试。

网友J:
这个仿真器的电源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
重新下载一个固件刷新。

网友K:
这个用的是哪个仿真器?

网友L:
驱动的问题,重新安装。

网友M:
这个是不是跟IAR不能够兼容运行。

网友:
Firmware version正确吗

网友G:
这个是用的jlink吗?

网友H:
固件更新失败之后造成系统无法识别。

网友I:
可能软件驱动存在问题。

网友J:
热插拔仿真器了吗

网友:
更新了不匹配的硬件造成的。

网友K:
是不是仿真器盗版的 ?

网友L:
检查一下硬件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
是IAR自动更新还是楼主自己更新的?

网友M:
软件接口存在问题。

网友N:
这个是什么仿真器?

网友O:
固件更新错了吧。

网友P:
重启电脑,试试重新安装。

网友Q:
是硬件不能支持吗?

网友R:
是什么仿真器?

网友S:
固件版本是不是不匹配硬件。

网友T:
两种可能: 1,仿真软件设置错误 2,仿真器跟电脑没连接好

网友U:
编译器与目标芯片对应引脚有没有接对

网友V:
CCS软件支持吗?

网友N:
仿真器是不是驱动不兼容

网友O:
jlink的时候,固件更新之后盗版的不能用。

网友P:
Interface dll 是什么?

网友Q:
处理器不支持这个仿真器。

网友R:
仿真器是不是跟iar不兼容

网友S:
是IAR自动更新的固件吗?

网友T:
BSL初始化失败?

网友V:
接在单片机RST引脚的接地电容的大小很有讲究

网友U:
有没有配置对烧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