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70系列能用串口下载程序吗

楼主(2017-07-21):
各位大侠,我需要用到串口,也需要通过串口来下载程序看,如果能共用,产品生产完成后在线升级就方便了,如果还是用SWD升级,就需要增加端子引脚数量,增加成本。谢谢大侠给建议

网友A:
SWD升级的就三根线的呀

网友B:
可以使用GD的ISP上位机通过串口1的PA9 PA10烧录代码,烧录时将BOOT0拉高复位MCU。

网友C:
要进行远程的在线升级的,就要借助物联网的了

网友C:
这里主要是蓝牙或者wifi的 ,,并且是跟手机联系非常紧密的。

网友A:
弱弱问一句怎么用串口下载程序呀

网友D(2017-08-20):
怎么要增加端口数的?

网友E:
自己写一个bootloader就行了,很简单。本身也支持串口下载。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GD的ISP上位机通过串口1的PA9 PA10烧录代码,烧录时将BOOT0拉高复位MCU。 ...

按照你说的,OK,谢谢了

网友D:
swd的我一般都是采用4根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