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电解电容鼓包有哪些原因导致

楼主(2017-07-21):
(无正文)

网友A:
温度过高,耐压不够,焊反了

网友B:
电容品质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过高,耐压不够,焊反了

没反,DC-DC输出12v,用的是25V的管子,是负载电流加大或者短路导致温度过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反,DC-DC输出12v,用的是25V的管子,是负载电流加大或者短路导致温度过高吗? ...

DC-DC输出频率比较高,导致电容发热吧,要多并几个小电容,滤除高频成分。

网友C:
电解电容“鼓包”只有一个原因:温度过高。
至于为何温度过高,原因很多,可能是超耐压使用漏电流太大,可能是工作频率高电流大因而损耗大,可能是环境温度过高……。

网友D:
“鼓包”是电解电容器常见的失效模式之一,其失效机理是各类物理因素导致了内心发热并空气膨胀。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输出频率比较高,导致电容发热吧,要多并几个小电容,滤除高频成分。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解电容“鼓包”只有一个原因:温度过高。
至于为何温度过高,原因很多,可能是超耐压使用漏电流太大,可 ...

谢谢

网友:
你好
你使用的是 12V 電壓
電容耐壓是 25V 基本上是不夠的

最少要 12V*2.5 = 30V 以上
因為會有突波

另外電容沒有 30V 的直接用 50V

以上

网友E:
1、工作电压:也称额定电压,是指电容器在限定时间内,能可靠工作的电压。一般用Uw表示,它与电容器的寿命有关,要想延长电容器的使用寿命,必须降压使用,尽可能低。

2.  标称电压:电容上标示的电压。也就是最大工作电压,Um

3、浪涌电压:为保证电容器的质量,对电容器必须经过一定电压的试验,以剔除有明显缺陷的电容器,这种测试性的电压Ut,称为浪涌电压。

4、击穿电压:当电容器上施加的电压达到一定值Ub时,其正常漏电流状态被破坏,引起电子电流的急剧增大,电容器失去作用,并在几秒钟内击穿,它的大小跟阳极箔自身耐压直接相关,这种Ub称为击穿电压。

四种电压之关系:Ub> Ut>Um>Uw.,一般情况下,Ub≥1.3Ut≥1.3Um≥1.3Uw。也就是说标称25VDC一般多数情况要在42VDC才会击穿。如果电源文波不大的情况下,25V电容用在30VDC的电源问题不大,只不过长期可靠性就不能保证了。最好工作在25VDC / 1.3 = 19VDC,这样长期稳定可靠。
但而今眼目下,许多质量不好的电解电容已经达不到这个要求了。

网友F:
超过电容耐压值了,烧了

网友E(点评):
如果电源电压文波不大,超过标称电压一点点就烧电容,一定是电容品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