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光耦做的过零电路,但是延迟太大,不知道什么...

楼主(2017-07-21):
出来的方波,上升沿延迟100us左右,下降沿要500us,仿真没问题的,但是实际接的电路就有延迟

楼主:
光耦还了PC817B还是不行,偏置电阻加大到300K,毫无变化

网友A:
光耦本身就有延迟,521这种普通光耦延迟100us很正常,而且越是饱和程度深,延迟越大。
你的电路,光耦和三极管Q1发射结串联,没有任何限流,Q1导通时基极电流很大(没烧管子已经是你运气好),Q1进入很深的饱和状态,退出饱和状态会带来附加的延迟。
要想减小延迟,应该让光耦和三极管饱和尽量浅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本身就有延迟,521这种普通光耦延迟100us很正常,而且越是饱和程度深,延迟越大。
你的电路,光耦和三 ...

光耦是和Q1基极串起来的吧,大的延迟主要来自下降沿,也就是光耦一次电压开始上升过程中,在这之前Q1和光耦应该是关闭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耦是和Q1基极串起来的吧,大的延迟主要来自下降沿,也就是光耦一次电压开始上升过程中,在这之前Q1和光 ...

“光耦是和Q1基极串起来的吧”
我已经说过,光耦或三极管没有烧毁,是你运气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是和Q1基极串起来的吧”
我已经说过,光耦或三极管没有烧毁,是你运气好。 ...

怎么会啊,图是我从别人板子上弄来的,他们都用的好好的,就是实测过零延迟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会啊,图是我从别人板子上弄来的,他们都用的好好的,就是实测过零延迟而已 ...

“怎么会啊,图是我从别人板子上弄来的,他们都用的好好的”
那么,你去问“别人板子”作者好了。

网友B:
楼主小白,态度需要端正,不能说别人的就是对的。3楼大侠已深入浅出,说得很好,理解不了好好学习基础知识。

网友C:
加一级比较器或门电路就行了

网友D:
光耦后端的电路错误不谈,你先算算推动光耦需要多少电流,这么大的电流需要多少电压,从过零点到这个电压需要多少时间,应该说,延迟100us还是比较理想的结果。

网友E:
光耦输出本身就是三极管,不知道你为啥在光耦输出端又加一个,直接在光耦输出的集电极加一上拉电阻,然后取集电极的信号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F:
电路没问题,延时大主要是TLP521的开关转换速度太慢,都是微秒级的,换一个6N137这类速度快一点的光耦,延时应该会得到较大改善。

网友G:
过零电路,直接用三极管就行

网友H:
R4改成10K,在三极管基极串470电阻~
另外你实测延时多少,目标延时多少?

网友I:
你只需要多加一个BT54S和LM393比较器做出来的过零检测电路延时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