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设备的电源端EMC设计

楼主(2017-07-21):
      要做一个车载显示屏设备,外壳是塑料外壳,这样在电源输入端加共模电感有用吗?我的理解是共模电流是通过大地回流的,如果设备是金属外壳并且接地的,那么共模电流可以通过分布电容耦合到地上从而产生共模干扰;而设备是塑料外壳,电源输入端也只有正负极,没有地线,这样通过耦合产生的共模电流应该很小吧,所以我觉得加共模电感没什么用。但实际上看到很多设计还是加了共模电感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理解是错误的?请高手帮忙指导一下!!!

楼主:
这个是网上标准电路,对于外壳不接地的车载设备,共模电感L1有用吗?C1,C2的接地应该接在什么地方?

网友A(2017-08-30):
共模干扰的定义是这样的:两个信号线上产生的幅度相等,相位相同的噪声。这个噪声的参考面是大地,不管你的外壳接不接地,你的产品的电源线(正,负极)始终是在对地有电压的。

这个电压可能是由于外界的磁力线变化产生的感应,可能是内部的磁力线变化产生的感应。可能是电感的前端线产生的感应电压,也可能是电感的后端产生的感应电压。总之由于电流的变化导致导体周围的磁力线匝数产生变化,并在附件的导体上产生感应电压这么一回事儿。

在这个位置安装共模电感,可以消除内部产生的感应电压,(这个感应电压是正负极两条线参考地,形成的方向相同,相位相同的电压)防止他们影响外部,也消除外部产生的感应电压,防止他们影响内部。

总之,电感放在这里了,就能消除两条线上方向相同,相位相同的感应电压产生的感应电流。而重点是这个感应电压是参考大地的,不管你的外壳接不接地。反正你的产品总是在大地上使用的,总能接收到空中乱起八糟的磁力线,从而产生感应电压

网友B:
按照我们产品的惯例,首先共模电感一定要有,然后你电路图中的两个到大地的高压电容可以去掉了,以为你这个设备不接大地,所以这个设备负责到大地的高压电容就由供电端负责解决。

网友C(2021-11-24):
第一个问题:有用;第二个问题,共模电流通过大地回流其中之一的前提是,电源线上的共模电感把共模电流堵住了;否则,就是通过电源线->LISN->参考平面->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