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F429+STMPE811 求救!

楼主(2017-07-21):
我在做一个产品,7寸的触摸显示屏,使用STM32F429+STMPE811,作为CPU和触摸控制,对于PE811使用I2C接口方式,程序中使用扫描方式,每10ms扫描一次。使用PB8_SDA,PB6_SCL作为控制口,使用CPU内部I2C控制器产生I2C读写时序(不是用I/O模拟方式)。
CPU的I/O口使用4.7k电阻上拉。

现有一个现象:刚加电时,SCL、SDA高电平都在3.3V左右,但运行大概10~20分钟左右,SDA信号高电平开始慢慢下降,时间比较长,大概30~40分钟后能降到1.几伏,这时CPU已经不能再发出I2C读写时序了。断电一段时间后,从新上电,I2C信号又能恢复到3伏左右的水平,CPU对PE811的读写又能正常,鼠标有反应,但慢慢又会降下来。如此反复,不知是何原因。希望各位能给点提示,不胜感谢!

原理图中上拉10k电阻没有焊接。

网友A:
好像这个脚对地容值很大一样;
测下引脚是否正常,对地容值是多少

楼主:
楼上的,谢谢回复,不太理解,能详细一点,遇到过类似情况吗?

楼主:
感谢各位关注,最终查明是焊接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