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A上电被击穿

楼主(2017-07-21):
1,2脚的电压不是手册上说的1.25V实测1.35V

输入电压30V,输出电压5V,实测5.5V。

输出电流在15mA左右,不超过20mA。

出现过的异常
1. 上电瞬间,把后级电路烧毁,测得输出电压30V,取下后级电路,输出还是30V。
2. 运行一段时间,把后级电路烧毁,测得输出电压30V,芯片外壳上有明显烧痕。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买了劣质货了吧

楼主:
不排除这个可能,正在重新采购。

楼主:
确实劣质货,换了货源之后没问题了。

网友B:
保护器件也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