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贴

楼主(2017-07-21):
结贴

网友A:
你的PWM频率多少?
4N35的延迟相当大,而且延迟时间的分散性也相当大。

网友A:
R1是510kΩ,却使用12A电流的MOS管,谁设计的?
MOS管放电靠R5,电阻值为10kΩ,你的PWM频率必定相当低,稍微高一点PWM就出不来。

楼主:
PWM 为20K,DC处为直流电机,不一致性主要来自光耦,换了另一个光耦就好了。

楼主:
MOS管放电我的理解是R4,D2,Q2吧。

楼主:
应该是4N35延迟时间的分散性的造成的,如果就延时时间大是对这产品关系不大。有没有其他光耦推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S管放电我的理解是R4,D2,Q2吧。

是,我看走眼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4N35延迟时间的分散性的造成的,如果就延时时间大是对这产品关系不大。有没有其他光耦推荐的。 ...

4N35记得二次侧是达林顿管,所以电流传输比高。这类达林顿管输出的光耦延迟时间都比较长。
快速光耦型号很多,例如6N135等等。你自己到器件公司官网上挑选一下,看哪个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4N35记得二次侧是达林顿管,所以电流传输比高。这类达林顿管输出的光耦延迟时间都比较长。
快速光耦型号 ...

嗯,谢谢,我找下

网友B:
把光耦换成通迅用高速光耦,具体选型指南在我的blog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