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烧了?

楼主(2017-07-21):
手头新设计的一块板子 V6
1、使用了三天正常工作,
2、今天调试时,不小心把config_done引脚与12V电源短路,
    上电时电流高达1.6A (@12V),正常是0.3A
3、断电,config_done引脚与12V断开,impact能够识别到器件,但烧不进去程序,idcode不匹配,FPGA烧了?

网友A:
能识别到芯片,应该JTAG是好的啊

网友B:
可能是板子自动上锁了,检查检查下载器那一块有没有什么敏感元件

网友C:
应该不能固化了。加载也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C:
我曾经损害过MGT部分 因一个供电过高

网友D:
IO损坏了,虽然主功能还好用,但是你不能把坏的扣掉;也就是最终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