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有关于调频收音机本振的问题

楼主(2017-07-21):
FM收音机的本振电路部分采用的是电容式三点震荡电路吗?产生的频率大概是多少MHZ的?下面有的电路图,仿真的时候不起振,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教大神。

网友A:
看上去怎么不像电容三点式震荡电路

网友A:
我这里有的电容三点式震荡电路,你要不要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怎么不像电容三点式震荡电路

应该是吧,我觉得应该是。

楼主:
串联个电流表进去就有波形了,奇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联个电流表进去就有波形了,奇怪了。

这个波形的频率应该不对,不到100MHz,你的电路设计需要改进。调解下电容和电感的值试下。

网友C:
这个电容三点式电路,我之前仿真的时候,频率大概在几K到几十百K之间。

网友C: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也没解决,对那些震荡电路不懂。

网友D:
看下本振电路与高放电路之间的联系,然后再看下怎么混频的,懂了的话又学会很多的。

楼主:
问题来了,这个电路有点不明白,天线的信号经过电容耦合,后面的lc是滤波器吗,我想着应该是滤波器,滤掉一些不需要的低频,谁知道?请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的电容三点式震荡电路,你要不要试下

你这个可以,我试过了,这个跟教材上的一样。

网友E:
这是震荡电路的设计的哈

网友B:
可惜我震荡电路啥也不会 要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震荡电路的设计的哈

在做一个分立元件的调频收音机,估计要失败了。

网友A:
我的示波器垃圾,20M的那些本振电路就不用想了。

楼主:
下面是分立元件调频收音机的电路图,研究了几天还是没做好,有懂得可以分享下建议,感谢了。

网友F:
本科的时候当时也自己动手做了个分立元件的手音机,收货巨大,最重要的不是它能发声,要明白怎么发声,那些高放电路 本振电路 混频电路  中放电路 学会怎么调节参数,这些很重要。

网友G:
振荡电路这一块的还是有的研究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串联个电流表进去就有波形了,奇怪了。

本振的确好难,即使做好了也要有设备检测有没有启振很麻烦的。

网友I:
是电容三点式震荡电路吗?

网友J:
楼主的本振电路, 我没有看出反馈在哪里, 恐怕振荡不起来吧
天线电路, 那个 LC 是谐振.

网友J:
为什么振荡电路要搭成三点式,  是因为那样才能构成 激励 和 反馈 两个回路连接点哪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本振电路, 我没有看出反馈在哪里, 恐怕振荡不起来吧
天线电路, 那个 LC 是谐振. ...

我感觉那个本振有点问题,手上没这么高的示波器没没办法。